联想Y450 开机掉电,不过CPU,各位给点思路

楼主(2012-06-27):
早上接的机器,有进水的痕迹,不过是在1.5V芯片背面进的水,有腐蚀,清理之后测机,每次都是0.23A左右掉下来,各位有经验的大侠们给点思路,最讨厌这种机器了,量都没法量,另外求此图纸一份,板号是DAOKL1BB8E0  谢谢了

网友:
进水板好修就修补好修还是换板把 毕竟板腐蚀了

网友:
掉电有可能 有微短 和缺电压

网友:
明显有电压没出来,从这方面入手!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连接电源的那个小板要插在主板上。我上次就是只插了那根线没有把小板插在主板上开机就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