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2220灰屏

楼主(2012-06-27):
三星e2220灰屏 程序刷过一样 ,屏背板有个电压VDDG 28V 是否高了 其它电压正常 有修过的朋友说说...谢了

补充内容 (2012-7-7 11:53):
最近10天就碰到三个E2220一样的现象 结果都是屏的问题 不知这种屏可否修

网友:
用通用板试试呀?正常吗?

网友:
21.5的屏 通用驱动板无效 最后在同行那换了块屏 还是灰屏 看来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补充内容 (2012-7-7 11:25):
结果还是屏的问题 同行的那屏接口定义不一样 最后找了个原型号的中华屏试一切OK

网友:
程序不对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