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拆装机

楼主(2012-06-27):
笔记本当时拆了了,当时能装起来,放那之后过了四五天,有的螺丝都忘记是哪里的了  怎么办?

网友:
那就自己拿张纸标一下

网友:
如果时间充足的话,可以当时多拆几次,加强记忆。总之你还是拆少了,多练习就好了!!

网友:
大部分本本都有A,B壳标记的,螺丝口就有标记。拆机前你可以多找几个小盒子装螺丝吗,在盒子上面标记上A,B。拆机时螺丝分开放入盒子中,慢慢久了就知道螺丝长短该装哪个位子了,偶也是这样笨方法过来的,呵呵

网友:
建议楼主下次拆机把螺丝用分装盒分开放,装机按着拆机放置螺丝方向反装就OK,在装机哪怕不用标记都会知道螺丝位置了!

网友:
跟着师傅学的,师傅那里都没有分开方的盒子,就一个盒子装了全部螺丝

网友:
螺丝分盒装就可以。

网友:
记忆+螺丝分装+不行就一边拆,一边整点图片放边上。呵呵

网友:
学习了.不知道拆机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
多分类留意点

网友(2015-11-12):
记性要好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