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不触发简单维修,并发现ISL6237能替换RT8210B

楼主(2012-06-27):
刚修了台东芝L600,接电源电源指示灯能亮,开机没任何反应,于是接稳压电源看了下,发现待机电流有0.14A,看来有短路了。立马速速拆机,以前修过L600,所以直接就量待机电压的两个电感,发现5V正常,3.3V,只有2.2V,摸了一下待机芯片RT8210B,发现有点小烫,拔掉电源,量了下3.3V大电感处对地阻值,正常,心里想估计应该是RT8210B内部短路了,手头没有RT8210B啊,要是确定是他坏了,只好从网上订了。把图纸打开看下查下看会不会是芯片周边的小元器件电容啥的坏了吧,结果看了下都正常,看图看来看去,突然发现,这个RT8210B的芯片引脚定义似曾想识啊,每边8个脚的……,想啊想,有了,好像和东芝M300的待机芯片ISL6237差不多,立马把M300的图纸打开,查看ISL6237的具体引脚定义,my god,这不一模一样嘛,看来不用订芯片了,我手头有ISL6237全新芯片好几个,直接用ISL6237代换RT8210B试试,装好芯片,心里还有点不敢小怕怕,就先用稳压电源上电吧,只要他敢了大电流出来,我立马就拔掉,小心翼翼的接上电,OK,哈哈,待机电流0.01,量了下待机3.3V,正常,开机试了下,一次性点亮,搞定,呵呵。

网友A:
RT8206 与ISL6237也可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8206 与ISL6237也可以代换

是吧,呵呵,我还是刚刚偶然发现的。机器已经装起来拷机啦。

网友:
ISL6237 RT8206 MAX17020 TPS51420 ST什么6080多少的一个也可以互换的。

网友:
果然一模一样,就多了几个圈圈。

网友:
LZ这样做,
还是要冒点险的...

网友:
没有风险,装好后上电前有点小怕怕只不过是心理因素,是因为从来没样做过,但是我这做不是胡闹台,是有根据的替换,首先,这两种芯片都同属待机电压输出芯片,输出电压相同,引脚定义完全相同,这就相当于我们刷BIOS的时候,只要是同一个类型的,同容量(类比到这次替换上来说就是同电压同引脚定义),如果不是因为同时具备这两个原因,我是断然不会随便去替换的。

网友:
有图看看保险多了

网友(2012-07-27):
勇敢尝试万岁

网友:
对比下图纸 。。

网友:
楼主的探索精神可佳,最后不能确定替换的时候还是先查一下资料,

网友B: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个,不过故障现象和楼主的不一样,我的待机正常就是开关电压只有1V 左右,求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个,不过故障现象和楼主的不一样,我的待机正常就是开关电压只有1V 左右,求思路

换掉EC芯片

网友C:
问下楼主RT8203和MAX8734A可以换吗

网友:
TPS51427也可以代换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探索精神可佳

网友:
RT8206B 本就通用  ISL 6237 的   我们经常这样换的

网友:
这个问题很怪,第二天我上班加电测试,刚上电发现EC 95脚是1.5V过2秒就到3.3 V 了,测开机键电压正常,居然开机了,烤机一天正常交活。不过问题到现在我还没搞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下楼主RT8203和MAX8734A可以换吗

你最好两份图纸对比看一上,一份图纸上用RT8203,一份图纸上用MAX8734A,对比就明白啦。

网友:
楼主啊,我这3V 5V正常就是开关上没电压 IO95脚没电压...

网友:
恭喜楼主,修好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