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康柏511不开机,之后开机死机3分钟死机

楼主(2012-06-27):
发个死机案例  康柏511 之前不开机。后来开机死机,运行死机维修一例。
机器进水,拆机 没发现水迹。上电 自动触发,电流0.28.待机偏高。量测3.3待机0.8V  电源芯片51125发烫。量阻抗 28  5V阻抗128。发现USB 处有接口内部有腐蚀,打阻抗数据线对地,断开4PIN小电感,南桥端短路。直接拆南桥换51125。3.3阻抗85, 上电 还是0.28  3.3V 被拉到1点几伏。摸到时钟超级烫  拆下时钟,再上电,0.128 所有电压正常,由于没有南桥很多电压都自动发出了。
从料板上找了个82801HBM 的南桥,外观有点差, 没有9lprs355GLF   找了个365GLF 装上去,上电,开机LOGO来了。  测试 3分钟后死机,拔电再开机挡LOGO 量测所有电压都正常。冷却后 又回到3分钟死机。 网上买了新南桥 新时钟 换了 故障依旧。  刷BIOS  无果。  第2天换SMSC EC之后出现 突然出现新故障 上电0.18 电流反复重启  电源灯 3绿1红闪。量测发现+V3S 只有0.8V  发现GATE_3S_R 拉低只有0.2V  跟上找到U7015  vdd_CORE 芯片12脚拉低该信号。直接断开,阻抗又正常。51511电压芯片不好找,飞线 +v3s 电压 当开启信号。一切正常。(换回了原来EC)
  图纸 BIOS   基地都有

网友:
这个EC带程序的啊,

网友:
怎么才能知道这个EC有没有带程序

网友:
这种型号一样 资料通用。

网友:
全是高手啊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EC带程序的最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