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修4416一台

楼主(2012-06-27):
前几天客户拿来台4416S,故障开机无显示,键盘灯一直闪,电流1.4-1.6之间跳变,拆开后放诊断卡代码显示00,RST灯闪烁,凭经验判断,要么是CPU挂了,要么是南桥开焊,于是找来CPU更滑测试,故障依旧,仍机器上重焊南桥后修复,诊断卡正常跑码,显示,收费走人
没过几天客户又来了说还是没显示,当时心里一沉,这种破机器真是太烂了,一般告知用户也有可能是CPU问题让客户做好心里准备,一边拆机测试,拆开后放诊断卡测试,发现跑码但是档C5
看来不是原来那个故障,是内存没过,从架构上来看AMD是由CPU来管理内存的

所以为了判断故障还是更换了CPU,结果故障依旧
既然是C5看来只能从内存下手了放上假负载,依次测试各个电压
VCC,REF,SPD,时钟,最后测试系统管理电压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电压偏低第197脚 SB_3S_SMCLK

断电测了下197脚的对地值只有20左右,看来SB_3S_SMCLK有地方短了
顺着信号往下查,查到这里

Q1038,拿掉它以后阻值恢复正常。将Q1038和Q1032一起换掉,开机正常跑码显示

网友:
刚刚又追了下图纸,SB_3S_SMDATA和SB_3S_SMCLK是受CPU_SIC,CPU_SID控制,我把CPU_SID和CPU_SIC理解错了,我以为是CPU的VID信号,擦了下图纸才发现是温控信号

网友:
AMD架构的是CPU管理内存,楼主维修思路很好

网友:
4416S我怎么修的基本上都是北桥和显卡呢 还有BIOS

网友:
你的诊断卡是那种,楼兄

网友(点评):
20几块钱的那种

网友:
看着挺复杂

网友:
进步很快嘛,水平越来约好了哈哈。这个机子是很烂AMD的我前几天也是修了个是EC坏了,不出3V5V

网友:
楼主技术理论很好,就怕遇到检查都正常就是档代码的修的头痛

网友:
定位准确 是我的话北桥反复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