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Y450显卡N10P-GS-A2可以用N10P-GE1代换吗

楼主(2012-06-27):
联想Y450显卡N10P-GS-A2可以用N10P-GE1代换吗有木有人知道啊。坐等高手。

网友A:
可以啊。如果显卡不能驱动。。那就要刷新BIOS

网友B:
不可以 。差距太大了 电容都错那么远。。不知道 锡球错不

网友:
不可以的,定义都不一样,希望换原装的,不要走弯路,让顾客等等发货也行,现在板子多吹几次就不行了

网友:
不可以的,建议换原装的

网友:
联想Y450A 用了5 种GPU    全都通用,只是要配套BIOS 不然显卡会驱动不了。
是绝对可以换的。

网友:
参数不一样的。。

网友:
答案是残酷的,NO...不可以代换。PS(经本人BGA后)机器点不亮了。虽然反面的焊点一模一样。就是正面的,电容排列不一样。如果正面电容排列一样,也许可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 。差距太大了 电容都错那么远。。不知道 锡球错不

答案是残酷的,NO...不可以代换。PS(经本人BGA后)机器点不亮了。虽然反面的焊点一模一样。就是正面的,电容排列不一样。如果正面电容排列一样,也许可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如果显卡不能驱动。。那就要刷新BIOS

多谢大家的回答,在此感谢。答案是残酷的,NO...不可以代换。PS(经本人BGA后)机器点不亮了。虽然反面的焊点一模一样。就是正面的,电容排列不一样。如果正面电容排列一样,也许可以代换。

网友:
看芯片正面是不可以的额

网友:
楼主刷BIOS了吗  这个需要 修改BIOS内的显卡部分的 RO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