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9k1rc9 开机无显示,求救!!!!

楼主(2012-06-27):
今天碰到两台9k1rc9显示器,加电无图像,指示灯亮,有共振。。。我测量了一下,有一台c5909击穿了,换了故障依旧,测了下G1 和G2  电压分别为21v和124V G2电压偏低。。。。老鸟们救命啊。。。。

网友:
修液晶不要死修,电源板坏了简单修一下,复杂直接换个电源板,搞维修时间就是钱,快快换了快快收钱

你以为C5909和C5707是一样的管子啊?
不看标题看内容也能猜到是大头啊,见过液晶用c5909的吗?

吴正海 -1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楼主说的是CRT显示器,二楼不要瞎忽悠。
楼主说的“有共振”是什么意思?

网友:
都不看主题的!现在CRT快淘汰了!你建议他换液晶显示器。

网友:
高压起振
打错了

网友:
那看一下灯丝能否亮?

网友:
CRT显示器是不是改退休了,笨重不说,而且价值不大。

网友:
这种显示器早该淘汰了呀,又大又费电的。

网友:
G1应该是负压吧?
G2电压低了,查下二次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顺便说一下6 7楼,人家是在求助,要有针对性地回答,没有实质性内容就不要回复了!

网友:
G1明显不对了.

网友(2012-08-03):
G1应该在负50V一下才正常吧

网友:
顺着g1查吧

网友:
同意版主说法,顺着G1和G2电压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