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损坏求助

楼主(2012-06-27):
有一个ATX电源损坏,查到整流二极管2A05损坏2只;本地没有相同型号是IN5408,可否代换?另外,有2只小电阻,色环一样,焊下测量一只0.5欧姆,一只近500K,这个是否保险电阻?有的说是限流电阻;此电阻直接接到开关管的;如果没有,如何应急代换?

网友:
2A05可用1N5408代换
那两个色环一样的电阻把色环报一下吧

网友:
电阻应该是限流用的,0。5欧就对了,应急用2只1欧的电阻并联就行,开关管也要查一下

网友:
电阻是限流就等于保险电流过大就会烧断

网友:
谢谢解答,有个问题,四个2A05整流坏了2个,换2个1N5408,应该没有影响吧?两个色环一样的电阻
只看见两个绿,黑,这个找不到一样的,咋办?

2个1N5408、2个2A05也没问题的 电阻可用比较接近的代替,实在没接近的可用串联并联方式组合出来,注意功率要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