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通用驱动板和高压板电压

楼主(2012-06-27):
驱动板和高压板某些原装板的电压是14.15.16V的电压而通用驱动和高压都是12V电压偏低会不会影响到的、?而通用板上是12V这样会把板一定储在个偏高的电压不会影响性能吗?还有通用驱动都是12V供电接去原装的电源板15V电压能行吗?

网友:
可以的,或者你可以用25V高压条啊

网友:
我觉得不行,这样会使驱动板因电压过高烧毁。

网友:
用宽电压高压板就行了

网友:
这事我干过几回,原装驱动板有9V的或15V,我都接了12V,至今没返修

网友:
原来的电源输出15V那就加个317调成12V,要加散热片哦。其他安通用版来接应该没有问题了。

没有必要 通用板自带稳压电路

网友:
高压条,用宽电压的嘛。驱动板嘛,我用2025的,原电源板上一般都有5V啊,直接飞到2025板上的5V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可以的 通用驱动自带稳压的   所以输入电压 高或者低  一般不影响的

网友(点评):
我用过这种方法好用,同意楼主的看法。

网友:
en ! 是里我也换了几个还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