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500G 拷贝资料时候突然死机数据全没

楼主(2012-06-27):
希捷500G 拷贝资料时候突然死机数据全没  客户一开始说拷贝数据200G的时候突然死机然后开机就没有数据了,详细的客户也描述不了,请问需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
固件们的硬盘吧,死了的话会很干净利落,看看pc3000能读不,不然的话就哭吧

网友:
能不能识别到 ?
不能识别的话看看固件什么 。
能识别的话是分区链损坏  ,修复下

网友:
数据全无?表示还能认盘,只是看不到数据了吗?那首先就要找到分区。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个无损调整分区出问题的 ,软件改的分区表真乱

网友:
硬盘本来是500G 现在只能认到8G 而且用DISKGEN扫描老师提示有坏道,给一个做数据恢复的开过盘,还可以再找到数据吗?请罗老师指点。

网友(点评):
估计是报废了,500G 认8G ,西数的试过是磁头在中间卡住了读到8G 的。软故障拿来开盘 太牛了

网友:
看看pc3000或效率源能不能解决吧,如果不行就完了

网友:
之前有个1T的数据盘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