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开机后,电源指示灯亮,但屏幕上无任何显示

楼主(2012-06-27):
一台方正液晶显示器,开机后发现电源指示灯亮,但屏幕上无任何显示。
1  故障分析
   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亮,至少说明显示器的电源是好的,而屏幕无任何显示,最普遍的情况是,液晶显示控制模块与液晶显示板的段电极之间有接触不良的故障。
2    故障维修
a打开显示器的外壳,可以看到控制电路和电源电路两个模块的电路板。
b将一根普通电线一头的绝缘外皮剥去一小段,然后将另一段在台灯的电源线上绕几圈,这样该电线中就会感应产生出微弱的交流电压,虽然这个感应电压的内阻很大,且只具有50HZ的交流感应电动势,但可用于驱动液晶显示器件。
3用左手捏住液晶显面板的电机引出线,用右手将有感应电压的电线裸露的线头分别接触各个段电极(即Y电极),然后观察液晶显示器的反应。当电线接触到其中一个段电极时,发现液晶显示屏没有反应,看来此处导电橡胶有问题。
4用高纯度的无水酒精清洗油有问题的导电橡胶,然后装回原处,再将显示器装好,最后通电测试,发现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故障排除。
          液晶显示器的检测方法与CRT显示器略有不同,注意掌握液晶显示器的检测方法。

网友:
学习了!B是怎么弄的?

网友:
一点都看不懂

网友:
方法新奇,高手呢!

网友:
一头雾水,又是液晶又是CRT

网友:
什么都看不懂啊.

网友:
信号接收到没啊

网友:
看看认到屏没啊

网友:
没有看懂。首先【液晶显示控制模块与液晶显示板的(段电极之间)有接触不良的故障】是什么?
a中的【 模块的电路板】是指什么?
【导电橡胶】是什么地方?

网友:
是不是我的问题啊    我怎么都看不懂在说什么

网友:
我也看不懂  液晶显面板的电机 是什么?   还有什么电极  我真的蒙了  有谁看的懂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