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恼火的问题

楼主(2012-06-27):
问大师们一个问题 IT8718F-S的IO版本不一样可以通用 但是技嘉的不行 我用技嘉主板上的EXS代换HXS的可以代换么?第三行都是GB的。

网友:
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比较混乱,最好原型号。
我记得有帖子介绍LXS可以用HXS代换,但是不可以用EXS代换

网友:
是这样子的我修的是一块技嘉G41的主板 触发后不跑码 复位灯两秒钟闪一次 也就是说主板一直在复位 测量PCI复位3.3v IDE复位5v BIOS复位都正常 但是主板不断的复位 刷过BIOS 换过南桥 IO型号为IT8718F-S HXS GB 我用IT8718F-S EXS GB的代换上去之后 主板不复位了 但CPU还是不跑马 所以想确定下 这两个IO是不是可以代换 知道的告诉下 谢谢 哎。。。。。。。。没有原型号的IO换,修到这里停住了。{:soso__3586220535127003247_1:}

网友:
头像好恐怖哦,换一个吧

网友:
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比较混乱,最好原型号

网友:
建议楼主用原型号的,有的不能通用的

网友:
技嘉这样的情况应该先刷bios。。。

网友:
第一就是刷BIOS, 穷乡僻壤的找个配件都难。下次发货发个同型号的IO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