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修过联想Y460A开机灯亮几秒就断电了的故障吗?

楼主(2012-06-27):
今天接到一台刚过保一个月的Y460A  I5 ATI独显的,板号是:dAKL2AMB8D0  REV:d,故障是按下开关几秒钟就自动断电了,屏幕还没亮,打发走客户后拆机检测,板子无进水,无明显短路,上可调电源,待机显示为0,测3V 5V待机电压正常,按下开关,电流44  78  84  81  75  67 到0,拔掉内存也差不多的数值,主板放电一样,刷BIOS一样,第一次修这种问题的机器,以前还没碰到过,没思路,大家帮忙想想给点思路。基地的帖子里有看到一样故障的,但都没解决。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下午换了个CPU试了下也没效果,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了。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一试

网友A:
到0之后还可以触发吗,

网友:
还没有修过,期待中?

网友B:
主板保护了吧,缺一路电压或者有短路吧。

网友:
你查一下内存的主供电和参考电压出来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0之后还可以触发吗,

到0之后可以马上再次触发的,再次循环这个跳变,还是到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保护了吧,缺一路电压或者有短路吧。

感觉是少一路供电的味道,不过断电的太快了,还不及量

网友:
看看上电时序 开机瞬间逐个电压都测试下 看看哪个电压没出来 这种修来麻烦额

网友C:
显卡坏了 喊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坏了 喊一下试试

显卡和南桥都焊过,效果一样的,肯定不是,感觉像是少一组电压,就是量起来太麻烦,来不急测,断电太快了

网友:
没修过,这机器有没有393的

网友:
已经没想法了,基地里貌似这款机器有这个故障的有好几个,最后貌似都没解决的,今天又搞了一天,没头绪了,已经通知客户,要么换板,要么拿走了,等客户考虑好再说。好困惑。

网友:
少一组电压,表笔放在要量的点位,在去按开机键看电表有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