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200HDP.液晶不通电。找电源芯片代换P0168

楼主(2012-06-27):
  接一台明基液晶显示器,型号:E2200HDP。
    现象不通电。拆开一看。有电阻烧炸。表一量。
      3个色环电阻无穷大。这个3个电阻正常阻值为:R809=200欧;R813=22欧;R815=0.43欧。。天啊。这3个色环电阻。我到哪里去找啊。好球难得找啊。
  找了几个电阻并联的并联,串联的串联。基本酬和了相等阻值。
开关管阻值为0. 这个开关管型号K3264   定义:800V 7A 60W N 。这个开关管也没有啊。好不容易找到一个K3568代换。

结果还是不通电。
怀疑电源芯片也是坏的,电源芯片型号:小8脚   TKHAA/ P0168 / MYC  老天啊。
    这些配件都找不到啊。

电源芯片我有这些。不知道哪个可以代换。请教高手指点:1200P60;1200AP40;1200AP100;SG6841SZ;SG5841SZ;SG6842DZ;SG6848D;203D6;LD7576GS;LD7552BS;LD7552BPS;EA1530A;L6562D;APW7120;TNY266;FAN6961;W83321;DAP8A;200D6;LAF0001;1203P60;DAP08A;L6562D;FQPF8N60C.
换原装板好贵啊。120块啊。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淘宝上找不到吗?难找的我一般在那上面找。

网友:
SG6741
可以代换。

网友:
SG6841S、SG6741可以代换,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226770

网友:
用5V模块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SG6741我也没有。SG6841S这个我也没有。不过我有SG6841SZ不知道是不是可以代。

网友:
我经常遇到好多没有的料就直接改板,成本也多不了很多!

网友:
可惜了我那篇被设为精华的帖子,内容就是如何用6841替换P0168的,,,,图文并茂,,,天 杀的管理员,给俺删了,,,,不然你照抄就行了。

网友:
楼主过于业余吧?这些配件都没有?要做好还是要备用一些常用元件的。

网友:
随便找个二三十块钱的电源板换进去不就好了   省事   不过我还真不知道修电源板  一般就是普通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