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6散热问题

楼主(2012-06-27):
HP CQ36很热 显卡 101   CPU 90  主板80   他的散热怎么解决呀
我已经清灰了 硅胶都是用的 好的 无语中 在线等待

网友:
风扇改成一直转,加铜片

网友:
是不是铜管出问题了~?

网友:
HP本缺陷,没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每次用不要超过两个小时

网友:
LZ用啥软件测试的 用手摸摸温高不?否则 不用理它 多跑下看会死机或掉电不?

网友:
我收了一个惠普I5的CQ36和你情况一样 ,现在问题更复杂了,先是高温 然后就花屏 之后显卡一装驱动就黑屏,以为显卡坏了 定了全新的换上 故障依旧,狂无语中。。。。。。。。。。

网友:
这么变态 0   那又没做做些什么  换导管???

网友:
HP4321S CPU100度,VCORE正常,热管正常,电容正常
没修好,退了,这里肯定有人修好过的,就是不愿分享下

网友:
我今天换了显卡供电电感 滤波电容 mos管的下管 问题还是一样 禁用独显可以正常显示,开启独显立马黑屏,显卡供电立即从1.04V 开始波动 然后波动几次后变成0.88V

网友:
HP CQ36 的机器发热量是很大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2012-07-27):
换个导管试试,不过这机器本来就很烫。

网友:
我的也是的,我清灰尘了,加铜片儿了,还是高CPU 71多显卡85多,裸板试,发现靠近发热源出风较热,离发热源较远的出风口的风较凉,几乎好像没有散热,觉得是不是导热油管儿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里面的油不均匀,导热慢的.

网友:
是不是出厂的导热油管儿有先天性的问题.

网友:
换了铜管还不行的话   就叫客户直接砸了吧

网友:
HP的机子呀就是温度高呀

网友(2012-09-08):
我也遇上一个,显卡加铜垫、HM55加铜垫,确保散热片和芯片密合,CPU背面的塑料纸也揭了,在CPU背面和显卡背面还加了两片导热胶垫,无效,进PE后GHOST系统,CPU90度,显卡87度,一会就死机或自动关机了。这个机器怎么回事啊,谁有好办法分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