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 U口短路导致无显一例

楼主(2012-06-27):
一台联想G450故障现象是电流跳变到1.3A左右自检灯亮但内外屏均无显,看到这个故障以为是显卡问题,随即加焊显卡。结果不用问肯定是故障现象一样。合计上论坛逛逛看看大家都有啥好经验没有,偶尔发现有个兄弟的一篇帖子好像是说一个什么跟USB供电发生关系的芯片烧了导致一样的故障现象去除后正常了,尽管很多人说USB不可能导致这问题.........由于客户机器一个U口物理损坏抱着试试看的心里取下坏的U口后机器亮了,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

好经验啊

网友:
维修经验可贵呀!

网友:
经验 能快速的修板啊

网友:
很宝贵的经验哦。。。

网友:
         还真是第一次见吖,真是什么问题都有!

网友:
值得参考,值得学习

网友:
金石良言,胜过阅百日诗书。

网友:
这个修过好几个了,档显卡,这个是通病

网友:
USB口导致不显,学习了。

网友:
这个还是经验也蛮重要的

网友:
其实不必取下坏的U口,很有可能是USB  +5V 对地短路了,挑开坏的USB 5V针脚就可以

网友:
       学习了   通病的问题看来要多记记了

网友:
有的时候,一个问题,可以导致多种不同的现象,所以我们维修要做的是站在技术敬业的角度上,看的见得要解决,隐患什么的也都要排除,当然话是那么说,站在生意的立场上,你都搞的那么好,那么我们考什么吃饭呢,因此也纠结

网友:
楼主头脑很灵活啊啊,要是我就困死在显卡上了。

网友:
我秉承的原则是价钱可以收高点,服务一定要做到位,不能拖泥带水的。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 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促发的遇过,不亮的也很多,台机也会这个样子

网友:
通病  和你在情况一样

网友:
u口坏了会出现很多故障的。机器拿到手要仔细观察

网友(2012-08-05):
我也 是G450 U 口坏了  换了U口能开机  5V供电 地都有 就是这个U口还不好用 客户非得修这个U口。。。。

网友:
你的U口跟原来的方向一样不,如果是反的就不好用,我这个之前换完也不好用,后来发现U口不一样换一样的几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