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开机无显示,电源指示灯亮

楼主(2012-06-27):
一台NEC液晶显示器,开机后无显示,但显示屏无显示。
1故障分析
  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亮,说明显示器的电源没有问题;而屏幕无任何显示,液晶显示控制模块与液晶板的段电极之间有接触不良的故障,或液晶面板损坏,或背光灯管、背光电路有问题引起的。
2故障现象
   a拆开显示器的外壳,可以看到控制电路和电源电路两个模版。拆开电路板后露出显示面板的X、Y电极引出数据线(X电极简称为背光极,Y电极简称为段电极),即可开始检测。
   b将一根普通的电线中一头的绝缘外皮剥去一小段,然后将另一端在台灯(其他家用电器也可以)的电源线上绕几圈,这样该电线中就会感应产生出微弱的交流电压,虽然这个感应电压的内阻很大,且只具有50HZ的交流感应电动势,它对一般家用电器来说没什么作用,但用于驱动液晶显示器件却正好适用。用左手捏住液晶显示面板的背光极引出线或用金属探针接触它也可以(每一列详述的背光极都连载一起),接着用右手将有感应电压的电线的裸露线头分别接触各个段电极(即Y电极),只要各个段电极所对应的像素点出现反应,则可断定该显示屏是好的。
3   通过这种方法检查后发现,当电线接触到各个段电极时,液晶显示屏都有反应。据此断定故障发生在导电橡胶上,可能是因为接触不良造成的。用高纯度的无水酒精清洗导电橡胶后装回原处,接着将各个部件还原,通电测试,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