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IO的工作条件是什么?谁能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2012-06-27):
直接上图,这个IO的工作条件是什么?谁能帮我分析一下,谢谢啦

网友:
晕,还是铜牌维客,

那个只能说明我比你更喜欢学习,看帖回帖,再说,我以前很少按这种详细的时序修主板的,现在想研究下怎么了

网友:
ON/OFF 1-0-1到 72——由78 1-0-1到ICH
ICH出SUSB#到71——由76出PSON#到ATX14脚
台机好久未修过了,纯理论分析,非常基础的知识~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A: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点评):
这个我知道,我是想弄清楚信号之间的是怎样传递的,3楼的回答很精彩,你可以参考

网友:
跳变跟工作条件不是一回事吧!呵呵

网友:
补充下这个I/O是75-72再由71-76是这样工作的~
工作顺序还是和我上面写的一样只是角位我打错了~
不能白拿你的分~

网友:
答案我重新补充了下,请重新参考~

网友(点评):
那个VBAT是干嘛的,还有未触发前IO的供电都正常吗?并且只有4、35、99脚吗?让IO正常工作还有没有其他的条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  时钟  复位

IO在待机时 不插电源时  他的VCC  VCCRTC RTCRST# 都是CMOS电池给它提供 插上电源以后触发以前是待机紫线给它提供  上电是红线

谢谢你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