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在打开电源开关时黑屏

楼主(2012-06-27):
一台三菱RD152A液晶显示器在打开电源时黑屏;当关闭电源开关时,屏幕瞬间亮了一下,而后又出现黑屏。
1   故障分析
  此故障多为液晶显示器高压板不产生高压所致。
2 故障维修
a  拆开显示器外壳,然后检测高压板电源引线SN1的第6、7脚电压,均为15V。
b  检查电路板中三极管Q4、Q8的e极,电压为15V;再测三极管Q4、Q8的c极,电压为0V,其正常电压一般在9~12V之间。
c  拆下三极管Q4、Q8测量,若正常,说明这两个带开关
调整作用的三极管受到保护,导致三极管的c极无电压输出,使高压板无电压而无高电压产生,出现液晶显示器黑屏现象。
d   分别用一个5W/50欧姆的电阻传亮到Q4、Q8的e极、
c极引脚上,这时通电试验,虽有高压,液晶显示器有光栅,但光度不理想且电阻发热厉害。
e  用两个三端稳压器7812分别接Q4、Q8,将输入端接e极,输出端接c极,地接地。这时光度有好转,但三端稳压器用不了两个小时就很快烧掉。
g  用两个小型单9V变压器经整流后,其征集接Q4或Q8的c极引脚上,地接地进行测试,发现液晶显示器显示正常,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