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181不充电 修复

楼主(2012-06-27):
苹果A1181,客户拿板来说不充电。
上电一看,待机正常,电源灯很暗,看图纸接口第5针是那灯,到U8290门电路,换它,上电,绿灯亮,上电池,转黄灯,好,修复!但不是很明白它那U8290和充电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你有电路图不上传上来?

网友:
就是,共享一下啊

网友:
想不通呀 什么关系呢

网友:
U8290要是坏了,不仅仅是不能充电,恐怕连适配器也用不了吧。

网友:
不充电是由于主板未检测到适配器插入,正常插入适配器灯是绿色的

网友:
不用电池电源肯定也没法开机了

网友:
适配器可以用,就只是不充电

网友:
这是电源检测信号,没检测到电源,或者电源不OK,都不会充电

网友(2018-11-07):
厉害  再大的困难还是有办法处理的

网友:
你有电路图不上传上来? 图纸快点上传来

网友:
简洁明了。楼楼再把图纸传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图片是啥意思 谁能看懂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