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M10上网本供电方式自动转换!

楼主(2012-06-27):
      今天遇到一联想昭阳M10上网本,装上电池并插上适配器时,本本就会不定时的自动在适配器供电和电池供电之间来回切换,并伴有嘟嘟的报警声。插可调电源,发现这一现象消失,怀疑是电源适配器要挂了。
    微妙的事情接着就发生了,这本本是用户自己装的G版系统,我看了下设备管理器里还有2个未能识别设备,于是顺便把驱动给他装好。当装完联想官网上的电源管理软件后,我突发奇想把电源适配器换过来插上,居然前面遇到的现象消失了。。。

网友:
是驱动问题?

网友A:
驱动不对也会引起不支持适配器 支持可调电源?以后可得留意了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当时的未识别设备中有个ACPI,根据我的经验那个就是电源管理驱动,我就给装了联想官网的电源管理软件。  电源适配器后来我用万能表打过电压,20.4V(标注20V),还算正常吧! 现在也只能把本本自动切换供电模式的故障归结到电源管理驱动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不对也会引起不支持适配器 支持可调电源?以后可得留意了

当时我没有用表打过适配器的电压以确定适配器是不是坏的,只是插上可调电源后本本就不再自动切换供电模式。迷惑了。。。

网友:
之前遇到过这样的故障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
   还真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