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G31M3-V2

楼主(2012-06-27):
主板拿来是不稳定的。时亮时不亮。一下复位,一下不复位的,经过测试。发现有个5脚UC不正常。在北桥供电旁边的。

lgx
同意楼主
lgx
同意楼主

网友:
那你修好了????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不知道你要说什么

3.1

网友:
我只懂得他表明换北桥旁边的5脚UC
都是人才啊。。。

网友:
在北桥附近这是个什么芯片 做用什么的呢?

网友:
此板通病为:BIOS 问题,刷新版的就OK了。。。

BIOS不会引起这种不稳定的故障的

网友:
修好了没有也不说,而且第二张搞个华硕的图片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还是高手多啊

网友:
楼主想说什么呀?

网友:
楼主梦游了吧

网友:
楼主你是上传图片错了吧,修的MSI的板,结果搞了张华硕的图,你也太粗心了。还有从焊工也看得出

网友:
应该是第一个V星的G31,5脚旁的那个大贴片电容被蹦开。。造成南桥附近没电压,然后把电容连接好就OK,,,我修过一个是这样的,,,不仔细不好发现啊

网友:
真的是搞不懂楼主啊!很是深澳.

网友:
搞不懂楼主,太高深了

网友:
V星 板你弄 华硕 板               楼主太有才    ,,,,,,,,,,,

网友:
汗,完全没明白。。。

网友:
不好意思,我搞错的了。 这板子维修好的了。 就是那电容漏电,导致5个脚的UC没有3.3V供电。

网友:
这型号主板,北桥边上的五脚IC比较容易坏

网友:
这个5脚的东西好像是这个板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