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 PLUS 正常跑码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2-06-27):
前天接到一片华硕M2N68 PLUS,同行板子,说开不了机,

今天有空拿来看一下,单桥,无集显,AM2接口,单桥板子拿到习惯性丢烤箱烤一个小时,虚焊的话基本都能点亮,但是跑3D会继续挂,

烤好拿出来,假负载测核心1.13V,VTT电压1.2V正常,内存电压1.8V正常,上真U跑码了,但是挡16大概1分钟后,过了,显示85,接着00,看跑码情况应该是已经显示LOGO了,但没显示,

根据经验刷个BIOS,这篇板子的BIOS在华硕中文网站没有,要下请到ASUS的美国网站下,最新版17.01,本人太懒,没传上来,论坛好像有人发过,

刷了BIOS无果,既然跑完码了,换张PCI老显卡试下能亮了,但是同时接着PCI-E显卡的话,诊断卡上的帧信号和设备准备的两个灯狂闪,

故障锁定桥的PCIE控制电路或者PCIE槽子,

打PCIE接口阻值,有条不正常,连个电容X16C49,电容有腐蚀痕迹,PCB上没标有元件号的,是搜索论坛上的M2N68 PLUS点位图和用附带的PCBRepairTool工具打开看到的,换掉电容OK了,跑了下3D稳定了,故障解决

故障简单,但是本人愚笨,弄了近2个半小时才OK,特此分享给那些跟我一样的懒人照图样画葫芦修。同行拿来一片板子才给20,不到闲得慌是不修的。本人太懒,图就不截了。

网友:
烤箱没用过,不知它的加热温度是多少?居然能处理虚焊的板子?效果是不是暂时的,不能长久?

网友:
烤箱就是100多度呀,还可以调低一点,由于是辐射型的,所以能量会在金属表面聚集,所以板卡的温度会比实际温度高一些,

反正修显卡,和板子,花屏的能烤好基本确定就是核心虚焊,直接上BGA,烤不好的就另找原因,

网友:
PCBRepairTool工具是个啥玩意啊

网友:
跑码正常无显示 查显卡先关

网友:
你收 二十  你同行要收人家八十     他什么都不做 比你多挣六十  而且那两个小时时间  你同行 还能做其它的     你觉得华算`?

网友(2012-07-31):
恩,不错!修好就行!

网友:
嗯  不错  比我级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