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n78 自动上电检修

楼主(2012-06-27):
故障主板:华硕 M4n78
故障现象:自动上电

故障原因:I/O到绿线之间的上拉排阻一端为OV,导致绿线还没进I/O就被直接拉低,自动上电。
故障检修:首先对地测3V SB ,USB ,VEORE,内存,桥,总线等阻值,均为正常

直接上电,如上图,自动上电,持续短接4秒开机排针未能关闭
确定排除CPU故障后,因为没有电路图,只好跑线
首先从排针跑到一个滤波电容

通过过孔,跑到主板底部

接着到了I/O底下

在通过过孔直接到8712 的第75脚

确定开关到I/O之间正常
在次跑PS_ON#到I/O之间的线
发现之间有个排阻,一端接粗线,供电,一端接绿线

通电测量
供电一端是5VSB

一端是0V,找到凶手了

取下排阻测量其阻值为正常
在次通电,主板正常

开始没仔细看,故障是由于排阻虚焊,在连接绿线的脚和旁边0V脚位连到一起,使之在未到达I/O之前绿线被直接拉低,从而自动上电
重新焊好排阻,正常跑马,故障排除

有后续···请看下节精彩!

网友:
不是虚焊到时跟旁边连了。估计是排阻有腐蚀。跟旁边的0v连了。

网友:
不错,有潜力,让饼哥加分吧

网友:
给你顶下把!你今天可算苦着我兄弟了!不过还好让他多练练旱排租不是什么坏事!

网友:
后续好精彩,还没讲完时序,今天修的带劲,居然停电了。呵呵

网友:
我这里也有块M4N78板,自动上电,不跑码,这些修好,又跑D1,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