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

楼主(2012-06-27):
最近主板网卡损坏率大大增加
网卡旁边一般有电感或三极管  只要万用表打阻值低于150欧   就是网卡坏

网友:
朋友,顶一下你

网友: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看来我是白学了。

网友:
又是一经验,学习

网友:
小弟才疏学浅这还真不知道、 以后有类似问题试试看。呵呵

网友:
呵呵  是不是哦  我试下看呢

网友:
网卡损坏率大大增加?? 天氣? 打雷?

网友:
打雷很容易把网卡打坏

网友:
呵呵,学习了!不过网卡便宜加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