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无待机.....急急急.....

楼主(2012-06-27):
今天接到一台机....DELL 1400的,,,,接电源无反应...拆机...测无3V5V,,,,,供电芯片是TPS51120
测供电有19V,无开启信号....
再测无线性电压

换了IC还是一样,有点不明白,无开启信号没有待机电压,怎么也没没有线性电压,线性电压又没有短路......不明白了,还有开启信号是IO发过来的...换了两个一样的IO还是一样,无线性电压,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51120貌似也容易坏啊,  换了后VREG5还出来可以烧烧看;

网友:
有待机电流没?看看上电时序 DELL有些机器没待机电压的 触发后才有的 开关上有3V没

网友: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待机35V都没有....还看什么上电时序......要先把待机修出才行.....看图纸待机情况下是有3V5V的......

网友:
查一下芯片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