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火火火

楼主(2012-06-27):
联想旭日150开机反复在LOGO画面重启!有时间过F2 BIOS设置就一直灰在那里 各位大侠求助啊!!!
重启
iOS
求助

网友:
不是cpu供电虚焊吗?

网友:
嗯 U供电PWM芯片 加焊下

网友:
加焊下ADP3205试试

网友:
150 CPU芯片爱出问题 加焊下或者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