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W350I 不开机,有3V无5V待机

楼主(2012-06-27):
好久没发维修记录,今天有空,跟大家分享这台 GATEWAY W350I不开机故障, 接机时故障是按开机键没任何反应,开单收下后,第二天开始维修,拆出主板测量了各个电感对地,无异常,接上维修电源,待机电流0.02A,正常,测量3V 5V电压,发现只有3V,没有5V,但此机待机时是不出5V电压的,属于正常。但此机有事通电后电流直接上到0.3A,此时MAX1999 发烫,一般大家都会去检测MAX1999电路,我也不例外,大概检测了下MAX1999 发现并无异常,开始检测EC,开机按扭有3.3V并按下后会被拉低,正常,EC各个电源电压正常,这不具体说明第几脚了,大家看图纸就知道了,检测EC 复位0V(W83L951D 、50脚、RST-951#),异常,好了,有方向检测了,大家看图纸可以发现RST-951#信号是从U19芯片提供,测量U19、3脚(3.3V-KBCR),3.3v电压一直在跳变(0-3.3V),直接追到最上面U7、11脚,也再跳变,而U7、11脚在跳变主要是M841不断的在导通与截止变化,这时就会发现是在恶心循环,OK 返回来继续检测U19,跳变时3脚有3.3V时,发现2脚没电压出来,这个芯片只不过是起到保护作用,3脚有3.3V电压时在负载无异常情况下2脚肯定会输出电压,尝试把U19拆了(G690L293T73Uf、找不到这芯片),在3脚与2脚之间用一个500欧姆电阻连接起来,再测量EC复位有3.3V电压了,U7芯片11脚也不跳变了,按开机键电流能上到0.4A了,装CPU、内存,开机LOGO出现了,装机后测试8个小时,一直正常。至此机子修复。舟山易修

网友:
修的巧   0成本    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
这样做感觉应该没什么问题。。。可以用久得 哈

网友:
EC复位不正常导致不开机 LZ还是用心了赞一个

网友:
U19什么个什么芯片哦

网友:
         高手解释下电压为什么会一直跳变啊?

网友:
    为什么U17  的电压会跳变

网友:
就是一个线性电压输出!

网友:
看得不明白,还要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