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主板全板复位高低跳变

楼主(2012-06-27):
求助:技嘉G31主板全板复位高低跳变,各供电都正常,bios也刷过了,IO都换过了,还是无果,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按照不跑码来修!

网友:
拆外设,网卡\声卡\串口.一个一个试吧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存在?打一下阻值,看南桥是否有问题?或者尝试换南桥。

网友:
查过了,都没短路,能换的芯片基本上都换过了,可还是无果,复位还是跳变。桥这一般都不会去换的,也花不来, 修的真是郁闷

网友:
北桥空焊也会那个复位一闪闪

网友:
技嘉的主板注意南桥供电和内存供电,由ISL6545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