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4N78自动上电

楼主(2012-06-27):
故障主板:华硕 M4n78
故障现象:自动上电

故障原因:I/O到绿线之间的上拉排阻一端为OV,导致绿线还没进I/O就被直接拉低,自动上电。
故障检修:首先对地测3V SB ,USB ,VEORE,内存,桥,总线等阻值,均为正常

-------------------------------------------------------------------------------

直接上电,如上图,自动上电,持续短接4秒开机排针未能关闭
确定排除CPU故障后,因为没有电路图,只好跑线
首先从排针跑到一个滤波电容

通过过孔,跑到主板底部

接着到了I/O底下

在通过过孔直接到8712 的第75脚

确定开关到I/O之间正常
在次跑PS_ON#到I/O之间的线
发现之间有个排阻,一端接粗线,供电,一端接绿线

通电测量
供电一端是5VSB

一端是0V,找到凶手了

取下排阻测量其阻值为正常
在次通电,主板正常

开始没仔细看,故障是由于排阻腐蚀导致,在连接绿线的脚和旁边0V脚位连到一起,使之在未到达I/O之前绿线被直接拉低,从而自动上电
重新焊好排阻,正常跑马,故障排除

电路分析图

有后续···

网友:
lgx
同意楼主

网友:
修台板不是好有前途,但还是顶你

网友:
会分析就是好事,能修台式机慢慢来也会修笔记本的,支持你

网友:
ASUS的822排阻非常容易空焊

网友:
后面更精彩,呵呵···

网友:
今天遇到个一样问题的板子,修好了,

网友:
支持 图文并茂 学习了 跑线看来抬重要了 ,,,还有分析电路的思路

网友:
正解,ASUS的垃圾板就是小元件问题多。我有这个电路图哦。

网友:
哥们 我的故障和你一样  也是排阻腐蚀  你的分析抛砖引玉  多谢

网友:
分析的很清楚啊,一步步的很明了,正好适合我们新手学习,多谢

网友:
我这个故障现象跟你那个一样。但是还没找到坏的地方 有点小纠结。D3 D5断电、

网友:
导孔可以用很细的钢丝,如吉他最细的弦来定位置,跑线路容易些,我经常这么干,楼主跑线路时候可以试一试。

网友:
把这个电路图上传上来,供大家享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