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实地实战吐血斯巴达克790X 维修 有图【【【

楼主(2012-06-27):
客户送修一块别人修过的ATI790X板,太惨了,,
先来个外观检查 发现问题
哇,,PWM开关电路,刚刚学习不久!!爽!!接下来开价200元维修费,,,,不过要找补160元。
维修开始,!
故障不上电。。。。。 按思路维修:量开关有高电平、 然后晶振 这也太简单了,,,做位一个出色的初级维修工程师的徒弟。我感觉可以直接秒了!!  跑线 现在开始。。 ,,黑板也太难跑线了!!难看见,,所以刮了旁边一点发现了!! 千辛万苦的来跑了一圈终于来到离案发地点不远的地方 然后找啊找啊找啊,,,在上面怎么也找不到。(声明,这不是我刮的) 最后思考线应该是在ATX插口下面,懒得拆了,直接在下面找线~一找就找了30分钟的1%时间,,终于找到 直接飞线,,我黑板!!!看不见啊!! ,我久违的5V绿线待机,,,你回来了!!!!!! 真高兴。。。正好没钱吃中午饭。。。可以叫顾客来。。哈哈哈。。想着我的海鲜。。。。。。炖鸡。。。。。排骨。。。。。。。方便面。。真的太高兴了。迅速上电,,,量电压,上CPU ,没复位。。。。。。。。。我的海鲜。。。炖鸡。。。又走了。
重新又量了内存。CPU,桥,和总线,, 看你往哪里跑。。。。。,,时间就是金钱,,,速度干PWM 控制没电压F72815  还有两个MOS管 太高兴了!!海鲜来了。。马上上电量电压 ,量完后 发现这个世界为什么那么黑暗!!!!!!还是没电压,,,,,回想PWM 控制芯片F72815sg 1 脚BOOT脚12V  5脚  7脚,,1脚没电压?????跟着一个上!!!为了我的炖鸡!@冲啊 ,,,终于发现问题@@!,我发现我太强了,,,我还发现我的技术好像比饼哥更高了~~~~我太强了~~~~~~(声明:是吹牛的技术) ,,,OH YEAH ,我的海鲜 ,你回来了~~~~炖鸡,你也回来了!!!
总结:初学者应该。。。什么什么的,,,你们懂的~~~~! 再见

网友:
二极管反了,呵呵

网友:
看完这个帖子,我感觉你是疯子哈哈

从这学期看,你是班上最活跃的,也算是学的比较好的,这个帖子要是写的更好工整点,会有很多人加分的。可惜了。你那画笔写字功夫太差了。。呵呵

网友:
他这贴是让我看得发吃力

网友:
口才果然比饼哥高啊。不得不承认啊

网友:
这图上的字,眼力不好的,最好还是别看了

网友:
视力一直很好的表示看不清.

网友:
如果文字解释再多点就好了

网友:
     麻烦字写清楚写,为看红字,眼睛又近视100度。关注你下个帖子。

网友:
这就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网友:
感觉有点乱,理不出思路!看来是LZ太激动了,都没有来得及整理下思路,就着急马虎的贴上来了,修好了就先赞一个

网友:
最终还是修好了,作为新手是值得表扬的。你写的字.......讲实话看得人好累,还看不懂。。

网友:
基地的技术就是牛X,就是楼主花那么多时间整个主板有点不值啊。不过技术还是很厉害,学习一下。

网友:
老兄,你就不能用手写板来写吗?看完你的字,直接要到眼镜店里配副眼镜了...而且还是500度以上的

网友:
如果遇到的话,应该我会修很长时间,我不会想到,板的电源接口到I/O有断线!

网友:
我刚看以为楼主收200,就反回去看主板型号,感觉没理由收那么高,就往下看,结果是收40,晕

网友:
书法要继续努力

网友:
哈哈,,做为初学者,有这水平不错了。。

网友:
是不是说IO上 的 PSON有高电平就说明IO的触发条件满足了呢?

网友:
楼主好幽默,说的很精彩。

网友:
基本明白,看来我的水平也就和楼主相当,还凑合,哈哈
先是无5V待机,再是无内存供电,都修好就OK了。
ATX插座下为何会断线呢?如果有闲心的话,拆下来看个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