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8P

楼主(2012-06-27):
开机的时候认成1002
装不了驱动程序,用配套的光碟也不行。
到最后依然提示你连接USB电源。
请问是不是版坏了?

网友:
说实话没有明白你的意思,你现在的问题是装不了系统,还是系统里面有报错?

网友:
这个问题,是写入型号错误,出厂设置错误,到HP维修站去调换或重写一下。

网友:
打800,他们会告诉你怎么处理

网友:
同意三楼,储存芯片要重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