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6S 不亮不亮就是不亮死也不亮

楼主(2012-06-27):
接一台 ASUS F6S。。客户拿来时候白屏 外接花屏 无疑又是显卡的问题G86-635-A2 ,客户本人也反映说俩月前在售后修过一次 没怎么用又挂了。机器留下客户走人 拆机维修
前不久刚加焊又坏 索性直接加热取下 CF260刚到手 也不大习惯 直接开最大的档 曲线没跑完 镊子一推动了 就将其取下
暗喜 260功率可以嘛。。。待芯片拿下 定眼一看 不得了 焊盘脱落一个点且不说 中间位置还起了包包 虽不大但板子已经不平了。心情坠入沮丧 这头一炮就干坏了
第二天闲逛论坛拜读帖子文章,,,至于鼓包的PCB未必就不好修 有的用大小锡球去混装  有的有的用针扎 有的用大头钉预热情况下 去压。。有的用烙铁去慢慢的压 各有首段。
预热 大头针 烙铁三个家伙折腾了半天 板子差不多平了  。。至于那个掉点左右看也像个空点 手术刀刮开边缘看还是个空点
不管了空点掉了也正常。。。直球上去 通电电压跳 接屏幕。。ASUS 开机那个声音出来了,,图像完全没有 外接也没有 但是主板显然都工作了 键盘重启也能重启。。。无奈取下显卡 把DV2000的显卡直球换上去型号是G86-630-A2理论上讲应该是通用的 上去现象还是一样,,,开机声音有 还是无图像 对照DV2000的显卡PCB 发现HP的并不是空点 上图大伙瞧瞧给点意见
首先肯定 这个点没有过孔 对着太阳和灯光看不透

网友:
多半都是掉点惹的祸 华硕 三星PCB太垃圾了 BGA前最好预热 否则有意想不到的后果

网友:
显卡底板断线了吧!

网友:
为什么我图片传不上去呢

网友:
看了点位图 此点是空点,,,感觉ASUS这个板子质量还是很硬朗的 做了几次 也没有变形,,可惜了一块板子
怪我自己操作不善

网友:
恐怕是板子鼓包导致显卡没焊好

网友:
   鼓包 还是放弃算啦~ 何必浪费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