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头痛的无线

楼主(2012-06-27):
事情是这样 。联想T410I无线突然连接连不上,图标提示未识别的网络,一个感叹号。经过排查,可以确定是电脑出了问题,然后查看设置没问题。驱动重新安装过。还是不行,最后想装系统了。客户说不能装系统。说什么明天一定要搞好,很重要的。没招了,只有求救了,有办法 的速回。小弟在这里万分感谢。

网友:
你就没备用硬盘先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别折腾了,如果客户不同意重装,你就放弃了吧!深更半夜的,该下班休息了,只要身体健康,今天少挣的那点儿钱,明儿个起早,挣他个翻三番还不止!

网友:
看来还真的有不少人为重不重装而纠结,重装吧,这样快、省

网友:
换了驱动后不行估计硬件都坏了,最好重装一下,要不外接一个试试能不能连。

网友:
“无线网络”属性那里有个“无线网络配置”菜单,你看一下有没有选到“用WINDOWS配置我的无线网络设置”

网友:
不会无线网卡坏了把

网友:
用个USB无线网卡试试嘛

网友:
找个自己用的硬盘,装个系统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装个杀毒软件。杀一下,不要装360.

网友:
那还是别搞了

网友:
把桌面的东西备份
重装C盘
拷回来

网友:
重装系统可以的,我试过了。或者到官方下载个驱动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