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软件能改变液晶屏的显示尺寸?

楼主(2012-06-27):
有一块屏,  屏下部大约1CM水平方向(大致是显示任务栏的位置)出现横条纹 , 看不清内容了 .   有没软件能将上下的显示内容缩小一点 ,  避开底部的故障位置    ?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
老大。请问你的条纹是屏本身造成的还是驱动等问题造成的,如果是屏本身的问题,无解!要是软件的话,你可以刷下驱动等

网友:
用osd菜单缩小不就好了,还用什么软件改尺寸啊

网友:
调整一下尺寸吧..OSD菜单调节一下看

网友:
是屏的问题无疑了 .,   调OSD菜单能够缩小?  很少见有液晶能像CRT一样可调场幅的  .

网友:
右键任务栏将“锁定任务栏”的勾去掉,然后把任务栏拉高就可以了,找个好屏把任务栏先拉高再接坏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