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品牌机主板是不是要刷BLOS

楼主(2012-06-27):
接到一台HP的台式机是主板换了,一侧主板有短路,仔细查看过后,是CPU供电短路,还坏了一个CPU供电芯片,现在机器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就是开机要按  F2  键,才能进系统,出现以下英文:
Microcode update failure,visit the hp web site to update your BIOS
If problem continues,contact customer support
press <F2>to continue
请问大家这个是要刷BLOS吗?

网友:
找找看有没有忽略提示F2的选项,有的话关了就不提示按F2了。
还有进系统后到hp官网应该有自动刷新bios选项的,备份接好外置电源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