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程序的EC芯片是什么样的 怎样区分

楼主(2012-06-27):
小弟不知道什么样的ec芯片时代程序的 怎样区分 ;请哪位师傅给小弟介绍介绍;小弟在此谢过了 。谢谢
芯片

网友:
一般都带,的,只要有GPIO输出端
同意楼主:
5.0
djz20011211
同意楼主

网友:
一般是看BIOS芯片挂在哪?挂在南桥的话,EC一般带程序。
同意楼主:
1.7
wanghong132
同意楼主:

网友:
芯片上带了标记(如点了漆的 贴纸的)
同意楼主:
0.0
wanghong132
同意楼主:

网友:
怎么代换呢 新买的IO需要刷程序吗

网友:
草原羊羔
同意楼主:

网友:
一般EC上贴了标筌的都是自带程序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贴纸头的很少看到啊~是不是只有一个BIOS的~EC就是带程序的啊·那代换呢~随便在淘宝上买一个可以用吗???

网友:
EC带程序的很少 带程序的EC找都不好找的

网友:
上面贴纸了 有记号的

网友:
我听师傅说过。也在加电时序上看到过这种说法。
但在修的笔记本中还是很少见到带程序的EC。就是有个单独的EC BIOS。

网友:
怎么样区分,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代换原则啊?

网友(2014-07-18):
{:4_139: }一般是看EC下挂 没挂 有SOIS

网友:
我知道联想有很多款如E430的EC是带程序的,具体是怎么看出来的,也不是很清楚,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