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集显无待机,求思路

楼主(2012-06-27):
今天接一台R61I集显的机子。客户说头天用着突然就断电了。开不了机。取下电池重新装上。接开关灯闪一下停了。必须又要取下一次才能触发。也闪一下就停。折开机子发现无待机。用可调电源。。。。通电瞬间电流0.4   2秒后变成0.003   测试3M 5M 1.5 1.8全无。反复通电瞬时测试3M 5M 1.5 1.8都有。2秒后全无    测各电感对地阻植都正常无短路现像   测VCC3SW通电就一直3.3V 正常      MAX17003  供电 20V正常   3 5V开启电压 3.3V也正常   现在就是通电2秒有待机 一下就掉了。

网友:
TB与17003的条件应该都有了。为什么要掉待机    反复通电有时电流能上到0.08   2秒掉为0.003

网友:
附上这机子的电路图和点位

R61I 宽屏 点位图.rar

集显的

R61i 集显图纸.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