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945 精英 上电时序图

楼主(2012-06-28):
个人原创精英  intel 945 上电时序图

网友:
还不错 能把关机时序图发上来更好

学习学习

网友:
好东西,我先保存

网友:
一看就是基地出来的,

网友:
16步干嘛的,我到基地学的是笔记本,主板的没学,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
pwrok来源一般是I/O的pwrok脚(I/O的供电,atxpwrok,resetcon#都正常后才正常发出pwrok,其中resetcon#有的连接复位按钮,有的直接供电上拉)也有直接从atxpwrgd经过电阻分压直接送给南桥或讲过其他电路转换给南桥。
大致草图如下:

网友:
楼主好心人,学习了

网友:
好,就是简单了点

网友:
楼主面带杀气,

网友(点评):
你观察真仔细

网友(2014-11-15):
很 好 可 以 回 味 一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