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学习中的第三片板~华硕M2N-MX SE PLUS不上电

楼主(2012-06-28):
{:soso__16938559199105731572_2:}饼哥~时序作业没做跑来发帖了!没时间写啦!抱歉呀
今天8点多回到家里,小弟收了片华硕M2N-MX SE PLUS   故障不上电!一听不上电!爽~又有练手的东西了!反正不上电!邪恶下~~

回想下上电的时序~先5个开机条件(VCCRTC\RTCRST#\待机3V\RSMRST#\触发电路\这是NV才有的25M晶振)
这五个中的RSMRST#不知道在哪里先丢一边!前两个不用说都有的!待机诊断卡上有待机灯是亮的!
67-供电      75-开关按键     72-通知南桥已按下开关   71-桥返回的信号去拉低76脚      76-连接电源绿线

接下来就是触发电路了!这是IT8712-F的IO!先测67脚!有5V电压!饼哥教的跳过75直接测72看看有没有高低高的跳变!有就证明72脚前面的工作已经完成!实测有高低高的跳变!再测71脚为低电平!心哗啦一凉~桥没送信号过来!我丢~~还是看看桥的条件吧!
由于前几个条件都测过了!目标只有指向RSMRST#!

从饼哥烤来的资料搜!先搜下8712-F的IO 得知IO的85脚有RSMRST#这个信号!

测下~只有1.几V的电压!明显达不到3.3V!正常时为3.3V!哗啦的又一凉!桥拉低了?哎,思想不好老是想桥坏!先把IO85脚翘起来看看是不是IO拉低了吧!可惜翘起来测焊盘还是一个样子!我丢丢丢~~想起饼哥教过的这个信号有些是靠3.3V上啦的!还是看看有没有图纸再说吧!一搜只有点位图!更直观~哇哈哈!

这个信号果然是3.3V上啦的!测822排阻一端是3.3V一端只有1.几V!果断换之~~~3.3V出来啦!狂笑30秒~~~{:soso__8221042850520949458_3:}
还有要讲的是华硕M2N-MX SE PLUS的IO85脚一定要有RSMRST#这个信号!要不也会引起不跑马!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脚被我翘过!实验过了!焊回去就刷刷刷的跑马了!哈哈!

送上元凶~这是修好后拍的!中间过程基本没拍!一直怀疑桥挂了!!

网友(2012-08-05):
这才叫芯片级维修

网友:
技术过关,耐心、细心都有

网友(2012-07-04):
hao

网友:
你图纸和点位是从基地考的?貌似我没找到啊
3.1

网友:
多发些这样的图片 教程很不错

网友:
楼主很强悍

网友:
lgx
同意楼主
822 我手头还有个华硕p5的板子 也是822 不过是 小的那种,配件很难找 ,放到那没修

网友:
不错不错,继续努力!

不错,本来想跟饼哥好好的学习下主板,可是最近事情很多报了名没时间上课录像也没什么时间看的 真羡慕你们跟在饼哥身边

网友:
我的一块板RSMRST#开机为2V,关机为1.7V,不知正常否?能正常开关机。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啊,一步步的找到故障点,佩服

网友A:
修板的时候别当着客户修啊,给客户看到会说换一个那么小的元件收我几十块什么的,总之就跟你墨迹。

网友:
真羡慕,我怎么没有机会呢,跟学习学习

网友:
看来在实地学习还真不错

网友B:
LZ.我是新手。我想知道IO的脚位正确电压。那里可以查到啊。。有时候就是查到有电压也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
思路好,相机好,学的好。

网友:
思路很清晰,下了苦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我是新手。我想知道IO的脚位正确电压。那里可以查到啊。。有时候就是查到有电压也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

IOf都有 PDF 查下就知道了

网友:
杂学吖。羡慕!

网友:
有思路,,楼主好样的。。继续努力~!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秒杀的

网友:
没错,理论加实践修板速度就快多了

网友:
图文并茂,以前总是不知道怎么测试I/O,今天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真的假的! 要图纸有图纸,要点位图。有点位图!  讯维的学员,待遇真是不一般呀! 我也想要图纸资料!

网友:
A  B  C   中间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Of都有 PDF 查下就知道了

你们都用那个啊。。介绍个吧

网友:
能正常开关机就可以啦!我只实验了这个板!有些板的IO少这个信号也没事的!这个信号是通知南桥待机电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板的时候别当着客户修啊,给客户看到会说换一个那么小的元件收我几十块什么的,总之就跟你墨迹。

一般都先打发走了!小弟的口才太好了!人也帅!很是会忽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都用那个啊。。介绍个吧

不用 介绍吧 每个Io  都有自己的 PDF  定义

网友:
华硕822电阻.。。。

网友:
很多这种排阻822的坏的。

网友:
ASUS的排阻确实容易坏,跑线路的时候要多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板的时候别当着客户修啊,给客户看到会说换一个那么小的元件收我几十块什么的,总之就跟你墨迹。

我这修板就那个价格,不管大件小件8个电容以上30  加焊30  重新值50  换桥吗就贵了 就叫客户换板了

网友D:
楼主,amd+NV单桥  好像VCCRTC 和 RTCRST#好像不参与开机!难道我记错了...

网友:
MARK一下,我有一块A8N-SLI DELUXE 不上电,楼主有兴趣指导我一下吗?我qq:383059694

网友:
越来越专业了  呵呵,基础电路学好了 ,笔记本 就容易多了

网友:
主板点位图。。。。。

网友:
RSMRST#信号 io到南桥 电阻 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amd+NV单桥  好像VCCRTC 和 RTCRST#好像不参与开机!难道我记错了...

RTCRST#   你找个NV单桥的试试不就知道了么!就拆它这个信号!顺便帮我实验下把IO的这个信号翘起来!看看跑不跑吗!实验完了通知下呀!谢谢啦!

网友:
维修思路很好!!支持了,,有一天我的文采会超越你的!!

网友:
牛的学员   膜拜啊

网友:
修板子有图纸是最好,可是图纸不好弄啊,一点点攒吧,等攒到了都早就过时了,万恶的图纸哎

网友:
很不错哦 修得 思路很清晰

网友:
 我这只崭新的手就只会测测MOS管的电压、摸摸桥热不热

网友:
RSMRST ........上次碰到一个是电容拉低3.3V不开机。。。

网友:
技术面前什么都是浮云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啊,一步步的找到故障点,佩服。向你学习。

网友:
不错不错 这比心片级维修强多了 最难修的就 是这些个小器件

网友:
这位同学功底好,主板没学完已经操作自如了。高手

网友:
我有个七彩虹G31 也是8712的IO 71脚始终无电压,以为是南桥坏一直放在那里。明天试下!

网友:
这个修的好啊@

网友:
看来还要多实践这样理论知识才能更扎实啊!!
赞一个

网友:
写的很好!~有图有真相!!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阶段。。。。。

网友:
好,赞赏一下。。。。。 维修的时候就是怕思路出错,一出现问题总怀疑是桥的问题,所以导致很多原本可以修复的主板就被搁置一边了。细心加上耐心就是维修成功的一大步了。。。

网友:
I/0芯片8712的几个重要信号脚基本上搞懂了,但如果碰到I/O芯片是83627的就又是全不知道了。。感谢楼主的分享,希望更多的维修实践者将自己的心得拿来分享。。

网友:
这个应该是华硕主板的通病了

网友:
华硕太垃圾 只要是822 就会有坏的一天。

网友:
资料齐全,思路清晰。修不好都难。

网友:
我的思路在何方?主板修理不容易啊

网友(2012-08-03):
勤学苦练,这才是根本,楼主的基本功可以

网友:
做生意口才好的。能杀到很好的价钱。有口才就是金钱

网友(2012-09-04):
求M2N-MX SE PLUS 的点位
!!!!!

网友:
一直没弄懂那些信号的作用与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