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06 不触发问题

楼主(2012-06-28):
   型号: 宏基Z06
现象:  不触发   待机0。01 有跳变 3 V 5V  PCU 正常   开关电压3。3 正常    15V 待机不够只有12V  我们都知道PW电路中要想一MOS管完全开起控制电压要高于输入电压   这个一个自生压电路  这个电压都都过105电阻在上拉的
  因为是广达待工的板子  会有一个15V 待机电压  看样子就是问题就在这里了  查 这个电压是由6237  发出的  没想多查了换之  还是一样   把全部105电阻拆了还是一样上不去 只有12   不知道怎么办了  直接从DC 飞19V上去    结果好了一切正常

网友:
楼主 厉害 思路清晰

网友:
这个思路是正确的

网友:
你把19V 拉到哪个脚啊

网友:
这个估计不会充电吧

网友:
我也这样想过  事实可以
因为不是取了

网友:
没图,如果上个图的话,意思就更明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