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A 开机无显求助,不是显卡问题

楼主(2012-06-28):
请教下一台联想F41A开机黑屏有背光,外接进系统能显,内屏还是无显,显卡换过好几个,屏和屏线也换过,BIOS 也刷过,还是外接进系统能显,内屏还是无显,屏接口量了一下:
2,3pin VCC 3.3V
  4pin VCCEDID 3.3V
6pin CLKEDID 3.3V
7pin DATAEDID  3.3V
8pin R0- 1.2V      9pin R0+ 0.9V
11pin R1- 1.2V    12pin R1+ 0.9V
14pin R2- 1.1V   15pin R1+ 1.1V
17pin CLK- 1.1V   18pin CLK+ 1.1V
其余脚没电压,这电压量起来和正常显示的感觉差不多,怎么会无显呢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显卡板和主板那个接口卫生没做好 焊膏太多

网友:
你的屏幕时lcd还是led的,量下上屏开启电压3.3有没有

网友:
楼主怎么知道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很常见,如果显卡换过,那就可能是屏线或者屏的问题,一一排除总会看到彩虹的

网友:
换条屏线试试吧

网友:
都是灌水的,写得很清楚了,屏,屏线,显卡,都用新的换过
3楼说的焊膏那是没有的,这个机子是没修过的,我是第一次拆开的,拿到我手里就是这个问题,换好好几个显卡还是这个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显存问题……。

网友:
高压条换过吗

网友:
上次有一台,先换显卡好了,过了1个月又回来了,换显卡搞不定,后来退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