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S维修过程

楼主(2012-06-28):
接修一台F8S,上电源开机电流到350ma 左右就掉电,再按不起作用。拆机测试通电的时候有5V 3V的待机电压,持续2-3秒消失。测u8101的9 10脚ENBL电压也相应的变化,开机时有3.3v一会就消失了。看图ENBL受D8103和Q8105B控制。将D8103和Q8105B去掉,上电电流保持在350ma 左右不掉。因D8103和Q8105B是检测各路电源就绪状态的,怀疑有一路电源输出不正常,测CPU电压没有出来。CPU电压由U8000 ISL6262产生,测其供电20 22 44 48 其中22脚电压+5VS在通电时是慢慢上升的。+5vs由+5vo经Q9106产生,而+5vo输出正常,怀疑q9106坏或激励不足,量Q9106控制极电压也是慢慢上升的一个状态。Q9106的激励是由+12vs经电阻分压来的。而+12vs由+12v经Q9107和Q9105产生,+12v 由+19v经u8100产生,测+12v也是慢慢上升的。换u8100后,上电试机,电流一路上跳,亮机。恢复D8103和Q8105B装机。多次测试正常后交客户。

网友:
l楼主 厉害 思路 清晰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啊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羡慕啊。

网友(2014-03-03):
楼主,你现在缺一个示波器,不然直接就可以看到转换电压出来是否正常,是开启前丢压还是开启不足,拆保护实际这种东西得慎重。对于新手来说想到拆保护确实不安全。你觉得呢。老鸟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