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长城 M9WHK5 开关没有电压

楼主(2012-06-28):
长城 型号M9WHK5     电源板正常,驱动板上开关的电压拉低.亮度调整等其它的按键都有3.3V电压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其他按键都有3.3V,就开机键不到3.3V吗?是这样的话先考虑把按键换掉,不行的话再查驱动板

网友:
你换个EC试试

网友(点评):
哥们,,不是笔记本区……

网友:
开始我以为是开关坏了,换了开关还是一样,问题在驱动板,就是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他按键都有3.3V,就开机键不到3.3V吗?是这样的话先考虑把按键换掉,不行的话再查驱动板

开始我以为是开关坏了,换了开关还是一样,驱动板就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点评):
先把驱动板上开关对应的小电容去掉试试,不行的话你只能跑线了

网友:
兄弟
上传个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