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电脑故障十

楼主(2012-06-28):
电脑待机卡屏,自动重启,什么原因?

网友:
说不清的引起这样的故障有很多原因

网友:
有一个非致命性错误发生,可能是系统驱动文件,也可能是某一个硬件损坏。

网友:
原因比较多,建议安全模式进入系统后备份资料,然后重装

网友:
系统的问题吧

网友:
和硬件,系统都有关系

网友:
一个问题不能直接说是什么原因的,只能说一般的,最有可能的是什么原因,具体原因是需要检测才能下定论的

网友:
系统,硬盘都有可能

网友A:
散热,硬盘可能有问题,一样一样试试,还有可能是电源

网友:
系统呀、显卡呀、电源呀等等,你自己一样样测吧

网友:
LZ指的问题是从开始点关闭计算机的待机选项后卡屏,计算机自动重启么?
还是进入系统后,不理会他的待机卡屏,自动重启?

网友B:
电阻有一个换了就好了。
你这样问,我只能这样回答。
你会再问哪个电阻。我会再问,你会修电脑吗锕。这样的问题只能在外行口里说出来。不知道楼主是何许人也。

牛!其实我想说:换新的吧,那个死刑

网友:
内存接触不良、给电脑除除尘、电源电压不够等很多原因。

网友:
内存槽找个金属摩擦下看下

网友:
是待机不理会他,一动鼠标就卡死,自动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有一个换了就好了。
你这样问,我只能这样回答。
你会再问哪个电阻。我会再问,你会修电脑吗锕。这样 ...

农村一个 干电脑的,喜欢稀奇古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硬盘可能有问题,一样一样试试,还有可能是电源

电源我换新的了 半月没事今天突然这样,风扇也换了。我觉得可能是硬盘,硬盘线或者主板了。现在把360什么 都卸载了。坐等。

网友C:
俺也农村的,俺怎么不知道农村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问题多了, LZ自己检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俺也农村的,俺怎么不知道农村有这样的问题

讯维 帖子很乱,我这样起名字 容易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