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B总线作用

楼主(2012-06-28):
SMB总线是南桥发出的数据,时钟线吗?什么作用呢/

网友:
应该不是时钟线

网友:
系统总线(I方C总线):南桥挂在上面的IC通信,与时钟芯片配置时钟,与内存上的24C0X通信可知道内存参数,有时不过内存也可能是这个总线的问题,等。

网友A:
24c0x 存储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c0x 存储芯片吗?

是。0X   X是多少就是多少KB

网友:
是系统管理总线  有内存  网卡   等。。。。。芯片挂在上面,

网友:
smb是系统总线

网友:
这二个信号在内存槽上可以测到,二代内存为119 120二个脚位

网友:
这个应该是系统总线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