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 不开机

楼主(2012-06-28):
                         AMD  独显        板号:0650A2252301-MB-A03        老闪黄灯  电压基本都起了,CPU和内存都换过,晶振起了。还是不开机...........心碎啊。

网友:
是什么芯片组的?确定之后按照触发电路修

网友:
是amd 北桥么?amd的北桥很容易虚焊,在hp的机器上

网友:
你说的不开机  是不触发 还是触发后不显示?倘若是触发后电流无变化 电源指示灯闪烁  那么查触发条件   尤其看有无短路 特别是动态电压!前2天刚修了 台6535S  触发后闪黄灯  电流无变化  最后修到是 +1.8S 短路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可以看看BIOS或IO

网友:
有示波器没有。有的话看看跑到哪里了!~

网友:
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