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520点不亮

楼主(2012-06-28):
开机风扇转一会自己就停了  然后再按开机键没反应

12V拔了呢

网友:
开机U风扇转了一下说明开机电路没有问题.查一下其他电路.看原件又没有坏了的.MOS管.CPU供电电路等去查查.菜鸟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拔掉4针看看还停不

网友:
风扇转一会,还是转一下啊

网友:
可能短路。

网友:
12V供电处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查查看

网友:
听你说的好像供电短路

网友:
也有点象电源供电不足,换个电源试试看,或者拆开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