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2N68-AM SE2 台式机主板管子代换!

楼主(2012-06-28):
拿来是雷击~插电之后没有待机电压,在开关附近有个管子烫手,没有标记是什么管 不知道用什么代换,有知道的告诉下,型号是:GS1085LD  F9VSS 两条腿的 感觉像是转换待机电压的  不知道用什么管子可以代换呀!!!有知道的么?
红色圈的就是那个管子,用什么可以代换呀???

网友(点评):
拆网卡,不行就南桥了

网友:
应该是5V转3.3V的稳压器吧~和1117一样的吧

网友:
先测下D级电压··  这种情况南桥坏得多···

网友:
也不能动不动就干桥啊~得把其他的问题都查清楚了  确定了 才能干桥啊!!

网友:
雷击的除了网卡就是桥 老问题了 。